联想智能vibe shot拆解,vibe shot如何打造一款拍照相机

楼主(2015-11-23):
联想智能vibe shot拆解,vibe shot如何打造一款拍照相机

  vibe shot是联想旗下VIBE系列最新款智能手机,并且这款手机主打拍照功能,vibe shot是采用铝材机身,大猩猩玻璃。横向LOGO标识,一条金属拉丝风格的装饰条纹,采用三色温闪光灯和激光辅助对焦,整个外形设计就如同一台卡片相机。下面便是vibe shot的介绍

  该机配备了拍照模式切换和快门按键,机身侧面上方的是SIM卡托,可放置两张Micro SIM卡。下方的则是Micro SD卡托。靠近Micro SD卡托的角上有一个用于悬挂手机挂绳孔。

  后盖采用第三代康宁大猩猩玻璃,耐磨性和美观上确实不错,但是唯一缺点是玻璃后盖很容易沾染指纹。

  取下后盖发现主机上覆盖了一大块的散热石墨,撕去石墨,拧掉螺丝,我们就可以把中框取下。中框采用了铝材质,在中框顶部和底部都采用注塑分隔条设计,便于天线信号溢出。vibe shot

  再来看看机身侧边的三个侧键,上面的音量按键与电源按键是一体的,底部则是拍照模式切换按键和拍照快捷键,所有侧键都采用的是金属材质,并且颜色与中框相同。拍照快捷键不仅在打开相机时可以拍照,即使是在息屏的时候,双击拍照键,也可迅速抓拍。

  由于螺丝已经去除,底部的扬声器模块就可以直接取下来。天线弹片以及触点都集中在扬声器模块上。但是并非是嵌在模块内,而是通过螺丝固定弹片。

  拿下扬声器模块后先将电池取下, 3000mAh容量的聚合物锂电池,电池背面使用两条胶带固定在中框上。

  拆下主板后,发现在vibe shot内支撑板上有一条散热铜管,虽然在索尼的Xperia Z2,Z3,Z3+等机器上都使用过这种散热铜管,但在国产手机上还是比较少见的。散热铜管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导热管把热量传导至手机的金属支撑板和中框上,有效防止热量堆积在手机内部而产生硬件故障。处理器一般是发热量比较大的芯片,所以此散热铜管铜管顶部对应的正好是处理器芯片的屏蔽罩位置,并且此位置上还使用了大量的散热硅胶。

  拍照是vibe shot的主打功能,在宣传初期联想曾称之使用的全画幅传感器到底又是什么?原来是因为在一般的智能手机甚至主打拍照的手机里,摄像头的画幅都是4:3的,但是屏幕一般都是 16:9的比例,这样的情况下,摄像头画幅的比例与屏幕的比例明显不搭。VIBE Shot的后置摄像头使用三星生产的1600万像素并且带有16:9画幅传感器,这样就可以在1600万像素全开的情况下实现全屏取景,所以说它是1600万16:9全像素传感器要更为准确。VIBE Shot的后置摄像头拥有6P镜头,还配备了蓝宝石保护镜片,三色温LED补光灯以及红外辅助对焦传感器并支持OIS光学防抖。

  整机的构造其实并不算复杂。比较特别的也是就散热铜管这一设计。但是在拆屏蔽罩时,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在屏蔽罩内,还会有小号的支撑屏蔽罩存在。虽然暂时不清楚vibe shot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但应该是为屏蔽罩做的一个补强。

  屏蔽罩拆除后,就可以看到电路主板上的主要芯片。高通的骁龙615处理器MSM8939和PM8916电源管理芯片,海力士的3GB运行内存和32GB闪存集合芯片,博世的三轴加速度计,AKM的三轴电子罗盘芯片等。

  集合图片:

  以上内容便是联想旗下VIBE系列最新款智能手机并且主打拍照功能的手机,vibe shot拆解的全部过程了。

网友(2016-01-18):
这款看过去还不错哦,摄像头在角上,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