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笔记本从软启完成动到亮机的时序

楼主(2015-11-23):
哪位有笔记本从软启完成动到亮机的时序,麻烦发一份,350536911@qq.com

网友:
时序也分好几种地,大概就是,保护隔离,公共点,ec待机,ec读取程序,检测适配器,开启南桥待机,触发信号,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时钟。复位。cpu复位,cpu发出ads,

网友:
然后,cpu到桥,桥到bios,读取bios,开启显卡供电准备显示,检测外设,所有外设正常就亮机了

网友:
这个复位后了

网友:
这个应该好多图纸里面都有时序的

网友:
维修不是事儿上有详细的

网友A:
楼主应该找的是硬启动完后到亮的的时序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找的是硬启动完后到亮的的时序是吗?

是滴,有的话麻烦发一份

网友:
那么多怎么求

网友B:
寻址到亮机的过程,可以理解为解码的过程,都是CPU/桥、EC、BIOS、显卡之间通信数据交换的过程,具体的流程似乎找不到一个详细的解说,芯片组的不同又是差别很大。维修人员实际上也不太需要详细了解到这一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寻址到亮机的过程,可以理解为解码的过程,都是CPU/桥、EC、BIOS、显卡之间通信数据交换的过程,具体的流程 ...

我也缺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软启动不像硬启动可以测量到电压,故障一般只有换显卡桥刷bios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