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设置图解

楼主(2015-11-23):
投影仪设置图解

  投影仪是现在正常工作中常用的设备之一,对于之前没有用过投影仪的人来说,有些简单的投影仪设置是使用过程中必须掌握的。

  1、投影仪正常工作状态下的界面

  2、连接了计算机等设备后,如果投影仪没有正常显示计算机的内容,那么可能是输入方式选择错误。

  (1)查看计算机跟投影仪之间的连接线是插在投影仪后哪个插口上。在现在这个投影仪的菜单里需要进“高级菜单”。

  (2)找到“输入”选项,选择在投影仪后接入的插口选项,点击确定。(一般投影仪在这里有电脑一、电脑二、HDMI等选项,用户酌情选择即可)

  3、投影仪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清洗过滤网,要不然会不停的弹出提示,在清洗完过滤网后还需要通过下面的设置清空使用时间,要不然提示会一直出现,困扰用户。

  (1)找到“过滤器使用时间”选项。

  (2)进入后将时间“复位”或者清空为“0”即可。

  4、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投影仪可能有不同的安装方式。有的会直接正放于桌上,有的吊装在顶棚,可以根据下图的设置调整投影画面的正反。

  5、投影仪放置角度的不同,投影上会出现不同形状的画面,如果上下宽度不一,可以通过“梯形校正”进行调节。

  以上就是简单的投影仪设置,希望对有些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有维修教材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