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5-11-23):
戴尔n3010 开机1.3a不亮。电流继续往上长,开始不出cpu供电,重值通电1.3a  显卡换过了。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求思路。。。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是cpu坏了。哎,试机的cpu都是坏的,弄得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是cpu坏了。哎,试机的cpu都是坏的,弄得麻烦了。

把帖子主题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