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 V2无触发维修一例(附华硕PCBRepairTool修改版)

楼主(2015-11-23):
收到一块华硕M4N68T-M LE V2主板,开机无反应,测触发脚电压为5V正常,+3VSB_ATX实测5V,本应为3.3V,此电压通过POQ603一个五脚的稳压器,将+5VSB_ATX转换而来,+5VSB_ATX电压正常,看来是POQ603坏了,拆掉后,用3个100欧姆电阻直接在POQ603焊盘处串联分压,标准的3.3V出来了,再次开机,一切正常。

附不用改时间的PCBRepairTool:

M4N68T-M LE V2点位图

m4n68t-m le v2.rar

网友A:
用只1117不也可以改出来吗,电阻麻烦啊,主板上到处都有的

网友:
看不太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只1117不也可以改出来吗,电阻麻烦啊,主板上到处都有的

没有,呵呵,救急了

网友B:
atx5vsb是正常的吧?怎会是3vsb才是正常?不懂

网友:
我就拆了好几个废板的1117备用。

网友:
看起来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x5vsb是正常的吧?怎会是3vsb才是正常?不懂

atx5VSB是正常的,3vsb是经过5VSB转换的,转换IC烧坏了,3vsb变成5V了,导致南桥工作不正常,不触发,因此。。。

网友:
m4n68t-m le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