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楼主(2015-11-23):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V470  客户说不开机  插适配器充电灯也不亮 我取下电池重装电池  可以开机了正常进系统  以为捡了一个便宜  可是关机吼再也不开机  插上适配器充电灯亮几秒 就熄了  接可调电源  待机0.12    拆下主板  用可调电源  开机关机吼都是0.12 TPS51123发烫  换掉PU4101 PU4102 再测试  待机0.01 开机关机 一切OK 维修结束

网友:
没什么营养,,,,纯属记流水帐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修机器就是秒杀啊?

网友:
有图亮机才行吧

网友A:
PU4101/PU4102是铁壳上下管吗?配图解说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4101/PU4102是铁壳上下管吗?配图解说易懂。

35v管子 吧

网友:
哦 谢谢 我没看到图不知道,所以、、、、、、

网友:
你的意思是隔离管坏了吧?

网友(2017-03-15):
修好,收钱,在发个贴  搞点分

网友:
秒杀了这是

网友:
待机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