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上的瓷片电容换不同容量有无影响

楼主(2015-11-23):
高压板上一般会有1-4个高压瓷片电容,我看电路图是一个LC电路,如果手上没有相同容量的,换上去不知后果如何。看过手上的很多高压板,容量几乎都是不同的。这东西用得少,平时也没什么备件。

网友:
这东西真没有研究过,估计还是得考虑耐压和容量吧!平时遇到难修的都是高压板一起换的,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换过,容量不一样时,会保护

网友:
最好是原来大小的,,,,,,,,,

网友:
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A:
外形大小一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形大小一样即可

  讲的容量啊   谁和你讲大小  104  105  106 pf  体型都一样啊!

网友:
容量、耐压一样可代换。。。

网友:
容量相近、耐压一样或更高的可代换。

网友:
耐压够,容量差不多就行。

网友:
这些电容 ,只要1500V以上的,容量原来相近的都可以,22的可以用27 或都15的.不能相差过大,这个电容容量越大,所在的灯管亮度会越强.相差过大会出来背光亮一下就熄灭保护,或是用差几分钟保护的故障.这个本人做过很多类容量的实践,当然都只在一两套板中.自然代表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