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碰下就掉电维修

楼主(2015-11-23):
昨天接了一个DELL的本,正常开机,放那不动没事,只要手一碰就掉电关机,刚开始怀疑晶震,结果把晶震都换了还是不行,到论坛搜了下通痛,万能的论坛一下就找到了问题"U25"脱焊.问题解决!!!!!!
掉电

网友:
这种通病还没遇到,有机会遇到果断试试

网友:
这跟脱焊有什么关系 不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吗

网友:
能上个图吗?

网友:
有图最好了,U25是起什么作用的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