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不出1.5VP电压 高手进来探讨

楼主(2015-11-23):
如题 接机客户说进水不开机 拆机后发现主板被修过 腐蚀过得地方也已经处理 初步看了下 腐蚀得不算严重 通电开机 上电0.3A  又是电压没出来 进水机不出电压也算正常 随手量了下电压 除了待机还有1.05正常 其他暂时没测到 老套路 打开图纸查时序
看样子是1.5V没出来 但是1.05在1.5之后 为毛先出来了 ?
PU501   11脚没5V电压加焊PR502 电压出来了 1.5VP还是不出来 测试第九脚电压只有0.7V 电阻一端19V 应该就这里不对了 正常应该是1.05V吧  高手进来指点下呗

网友:
9脚电压是正常的,不要纠结这里,不错电压要看其他的。。。9脚只是频率设定而已

网友:
后级电压先出来了,肯定有信号不对,

网友:
ton脚过电阻后电压应该18.5v左右.如果电阻那端是19v输入的话.这边是0.7肯定不对,打值看有短路吗,或者r失效了也有可能.

网友:
给个积分。。。吧

网友:
这板没修了  CPU被上家摘过  直接贴上去的

网友:
那就直接换班 啊

网友(2017-09-17):
信合不对吧,查信号,有图纸就好多了,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