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不触发

楼主(2015-11-23):
GA-H61M-DS2
故障:触发诊断卡闪一下既灭!去除电源4脚能反复上电,锁定cpu供电电路,此板主供电IC为isl95836hrtz,测供电管 一上管GDS短路,不作思考更换测在线测阻值正常!G极2r2保险正常,上电后不过3秒又烧,取下管子后测量主板,此管G极直接连接旁的小八角IC1,8脚,下管连接5脚,明显这东西是辅助ic,丝印为89c h2h!网上查无资料,看来只有请天书的,天书在手!天下我有!此IC位置为DU2,DU3(在这里更正一下)

搜后大喜这小八角是isl6609迷你版!手上刚好有一块更换后主板修复!

网友A:
你直接说12v短路就好了 说什么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说12v短路就好了 说什么不触发

12V打过值不短

网友B:
这里主板故障可以定义为主板插CPU 4PIN 接口上电触发短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主板故障可以定义为主板插CPU 4PIN 接口上电触发短路保护。

下管不击穿!12V阻值400多!12V不短!

网友:
这么清晰的图片被你弄的太小了,想看看都没办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主板故障可以定义为主板插CPU 4PIN 接口上电触发短路保护。

我有块GA-880也上管击穿,每次都是那个上管,后来直接拆了那组上下管,只剩4组供了,正常开机了,不知少了一组供电,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GA-880也上管击穿,每次都是那个上管,后来直接拆了那组上下管,只剩4组供了,正常开机了,不知少了一组 ...

少了一相供电,会引起其它4组MOS管处于过载发热工作状态。

网友:
是3v待机供电没出来吗

网友D:
弱弱问一个,这个板每项供电的上下管为什么变成了8脚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一个,这个板每项供电的上下管为什么变成了8脚IC

isl6609只是一组

网友E:
这么小的芯片  楼主怎么焊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芯片  楼主怎么焊接~

不是有大号的替身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大号的替身吗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那像这些小芯片 如果没图纸  啥能知道型号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那像这些小芯片 如果没图纸  啥能知道型号呢~

得分析电路了!拼的是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得分析电路了!拼的是经验了!

向马哥学习~

网友:
要向饼神和徐总学习!

网友:
驱动芯片有问题   导致烧场馆!

网友:
不错.不种件,没料板,根本上很难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了一相供电,会引起其它4组MOS管处于过载发热工作状态。

是的 确实可以使用 但是其它四组会发热 最好换上 我曾经修一片显卡的时候本来四相供电 烧了一组  我当时没找到合适的管子 就拆了没装 只更换了驱动IC  结果客户半个月后跟我说显卡花屏了(温度一高就花)。。。。。。

网友:
我被楼主忽悠了。。还以为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