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NCP78 无显示 不 艰难维修!

楼主(2015-11-23):
今天接了一台七彩虹主机  无显  放了 2天没有时间看。。。只知道当时检测无CPU 电压   客户吹我了   随便报了个 XXX   客户说修  来吧。。
上图。。。原来是内存供电低   1V  所至  ~!

查供电来自 RT8105   。。评估我没有这个IC   !

测试了FB   脚。。跳动。。。。麻烦了。。。。。外围干涉?  RT8105   8脚IC自身问题?算了。精辟维修才是我想要的。。。。

心中默默念了一句       ! 有   请    波   神 !
------------------------------

------------------------------

明白了。。。来自rt8105 IC自身问题 或者 电容无力所至~!
更换了电源口上面的  2只电容后!奇迹出现了。。。

各位看官!    觉得好!    就行行好!     加个分吧。。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搞

网友:
为什么你们总是说有波好。。。。。14XX    不贵吧。。。。。。!

网友A:
电源口上的电容上图溜溜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口上的电容上图溜溜看看

这里电源口上的电容本身正极推测是连接3.3和5V电压测试点的,本身在这里损坏应该是漏电容量下降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