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1C11T MBX-268坑爹维修

楼主(2015-11-23):
索尼SVE141C11T客户拿过来不触发,插可调电源待机0.022没有短路,拆机先测主板开关按键上无电压,拆下开关小板测开关板接口发现有电压(后面有详情)

直接短接发现能触发,心想我擦捡到死鱼了开关排线坏了,果断把开关排线对调在插上去能触发,心中暗喜
结果刚刚把主板装到外壳上面又不触发了。NND果然没死鱼捡,老老实实修主板吧
经过多次测试待机0.022的时候开关信号是无电压的,待机0.008的时候开关信号是有电压的(前面没注意看电流)
既然开关信号无电压,先测EC条件 102pin  5V  85pin EC复位无电压

首先怀疑EC供电不正常5v 感觉高了图纸上面画是+3vpcu应该3.3V才对,追查来源,来自PU103

由于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把待机芯片的REF拉过来,结果还是不行,只好把原来的芯片装上去,插上电发现待机正常了0.008 NND什么鬼,主板放一遍仔细想想有可能图纸上面标注不一定对,刚刚芯片装上去的时候正常,是不是芯片加热了造成的
等到待机不正常的时候那风枪吹热芯片待机马上正常
问题还是出在芯片上面只不过他出来是5V不是3V(图纸标个+3VPCU坑爹)果断把芯片的3 4角接通多次测试待机都正常了每次都能触发

网友:
修的不错啊 哥们在哪维修 自己开骂

网友:
打错字了  是吗

网友:
给别人打工呢

网友A:
这索尼就爱坏这5脚管

网友B:
大神,K650D神州主板电容爆了你会弄吗,客户要抓狂了

网友:
图纸害人啊估计是修改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索尼就爱坏这5脚管

修的不错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K650D神州主板电容爆了你会弄吗,客户要抓狂了

那板子我虚了,

网友:
但是直接通也是5V啊?芯片坏了还折了好。

网友:
不错 加分鼓励多发

网友:
不知道会返修吗?????

网友:
这是通病 我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5脚的芯片是5V转3V的芯片吧?

网友C:
   AVCC   5V 正常的嘛?

网友:
这管子不好买

网友:
非常不错的例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VCC   5V 正常的嘛?

确实是5V之前就被绕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5V之前就被绕进去了

         哦哦  原本以为都是 3.3 呢。

网友:
我觉得那五脚管是用来5V转3.3V的。

网友:
图纸上标错的,也很正常啊,特别是信号走向之类的

网友E:
这转换电路是常见的故障点,楼主直接3/4短接不是还是5V吗?这样能行?

网友:
图纸有时候是比较误导人的,赞一个

网友:
不会吧,5v待机是正常的,,,这种EC居然可以承受的了,一般这样就要挂EC 了

网友:
楼主不错了。虽然炕。但是修好了。最近生意不怎么好。反倒是都是些难修的东西。2个主板修好了供电不跑码。一个换了南桥还不跑的。气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转换电路是常见的故障点,楼主直接3/4短接不是还是5V吗?这样能行?

是的,5V直接接通

网友:
EC待机供电不正常是吗?

网友F:
你是把3-4脚短接起来了吗

网友:
这种东西坏的很多,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把3-4脚短接起来了吗

是的啊,直接飞线

网友:
我也觉得索尼的机子坑爹

网友G:
是你搞错了吧,这里3VPCU给EC供电才是正常的,
这5V转3V芯片按怎么可能正常还是5V?出来5V估计是FB电阻问题,

网友:
图纸绝对没错的,5V转3.3V,你说输出5V肯定是不正确的

这5V转3.3V的在华硕机子也常见,

前面的人根本人云亦云,都不认真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你搞错了吧,这里3VPCU给EC供电才是正常的,
这5V转3V芯片按怎么可能正常还是5V?出来5V估计是FB电阻问 ...

自己去看下图吧,反正我短接好了,接3.3V不好,具体也懒的纠结,修好机器才是王道

网友H:
我还在找这板子的BIOS。。。

网友:
兄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错了!

网友I:
PU103第四脚+3VPCU的确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还在找这板子的BIOS。。。

我感觉是3.3V 问题就不好拉个5V啥问题都没有客户拿过去用了几天也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PU103第四脚+3VPCU的确是3.3V

我感觉是3.3V 问题就不好拉个5V啥问题都没有客户拿过去用了几天也没出问题

网友:
还没碰到过EC 5V电的,我也猜想图纸可能不会错,那个芯片可能是转换3V的。性能不良吧。最后你直连高了点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