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开机掉电,拔内存会报警不掉电,插上就掉电

楼主(2015-11-23):
(无正文)

网友:
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要拔插头,是电源保护了吧。不插内存拔掉CPU的四针供电,会不会掉电?查一下内存的供电,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A:
什么主板?有代码吗?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块 华硕的主板 修好忘了 和你问题一样 最后也没修好 还给客户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掉电重启么??那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有代码吗?

映泰P43D3  东西全部插上跑码2A  不上显卡跑码2E

网友:
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查一下主板是否有短路

网友:
内存是好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块 华硕的主板 修好忘了 和你问题一样 最后也没修好 还给客户了

这个问题是内存巢或者内存有问题,但是这个内存巢问题比较大一点 好像是巢有个脚短路或者断线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内存巢或者内存有问题,但是这个内存巢问题比较大一点 好像是巢有个脚短路或者断线引起的

这倒没注意到 下次碰到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