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36焊台A1321芯怎么接线?

楼主(2015-11-23):
各位坛友,请问有人知道936焊台A1321芯怎么接线吗?谢谢!

请是这种发热芯,怎么知道哪条是发热丝正和负,以及热敏传感器的正和负呢?谢谢了!!!

网友A:
这玩意不分正负吧
实在要分得话,要看开关控制的是火线

网友B:
这个不分的,发热和传感二对线要分,不分正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分正负吧
实在要分得话,要看开关控制的是火线

热敏传感器不分正负的吗?接反好像会不能温控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分的,发热和传感二对线要分,不分正负的

就如幅图,这样的接法对吗?如果不分的话发热丝和热敏传感器的脚为什么要分长短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如幅图,这样的接法对吗?如果不分的话发热丝和热敏传感器的脚为什么要分长短呀?

为什么分长短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以前换的都不分正负,直接接上去就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分长短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以前换的都不分正负,直接接上去就能用了

我之前试过接反了蓝线导致不能温控的,烙铁头会一直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试过接反了蓝线导致不能温控的,烙铁头会一直烧的

那我不知道了,你接上试试不行就换过来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分的,发热和传感二对线要分,不分正负的

这是我百度上找的,上面也说了热电偶分正负的,所以不明白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我不知道了,你接上试试不行就换过来不就行了

我也这样想,但这控制板是按网上资料做的,所以不敢乱接,怕接错将发热芯挂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样想,但这控制板是按网上资料做的,所以不敢乱接,怕接错将发热芯挂掉了

好像不分吧,如果不行你反一下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热敏传感器不分正负的吗?接反好像会不能温控的哦

这个很真没有研究,应该都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分吧,如果不行你反一下试了

我现在应该是接错了,导致那个PMOS发热很厉害,把锡都溶化了,整个掉了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真没有研究,应该都保护

惨了,把358都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应该是接错了,导致那个PMOS发热很厉害,把锡都溶化了,整个掉了出来。。。

可能是可控硅穿了吧,以前我在电子厂修都没有注意,可控坏的多

网友:
我这控制板不用可控硅的,用TL431,PMOS和LM35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惨了,把358都烧坏了

不会吧,是不是电压不对

网友:
原来是感温线离358太远了,接到4脚上解决问题,不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