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S清除密码的方法

楼主(2015-11-23):
原材料
1:编程器
2:TSSOP8PIN的编程器座子
3:从主板上取下来的PCA24S08密码芯片
4:本人上传的程序
程序奉上!!!见一楼的RAR附件!!

清除密码过程
1:将密码芯片从主板上取下来,位置在PCH旁边,就是下图这一颗

391 Bytes, 下载次数: 6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2:将芯片装上座子,把资料刷成我上传这个程序

注意:::刷的过程中提示错误!!不要管他!!刷好后校验也不对!!不用管!!!总之刷上去就行!!

我使用的是TL866的编程器,不知道是不是跟编程器有关!!

网友:
3:将芯片重新焊接回主板,开机,出现密码提示的时候,输入intern
密码:   intern

然后就可以顺利进入BIOS

网友:
security---->password---->supervisorpassword---->回车第一行输入旧密码intern 后两行直接回车留空---->F10保存退出即可!!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也是跟别人学的!!!

网友:
收藏了   。。。。。为什么密码是intern

网友:
很好的案例,以后遇到有希望了,值得学习!

网友:
很给力 问题终于解决   回帖谢谢 楼主为题终于解决

网友:
楼主话说希尔特500P也能刷这种密码芯片吗?

网友:
有密码的芯片刷起来的确很麻烦

网友:
座子?????????木有怎么办

网友:
牛逼。。这个估计是别人保存的密码吧。。

网友:
收藏 先    有的刷了就可以的 IBM  就不行  貌似T61P  也是

网友:
这种小八脚的密码芯片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楼主很给力  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  没修好

网友:
非常不错案例 图文并茂

网友:
我是直接换的密码芯片

网友:
赞一个 收藏经验了

网友:
这个有用 谢谢

网友:
这种加密的还好些,就怕那些加到EC里的

网友:
下次遇到一定要试试

网友(2015-12-25):
INTERN应该是原数据设置的密码,
但有个疑问,原数据为什么要设置密码,直接没密码不行吗?

网友:
不错 加分 有方法 不过我们都是程序直接点住刷写很快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