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求DELL U2312程序

楼主(2015-11-23):
求DELL U2312程序,不接信号不花屏,一接VGA线就花屏
DELL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
接DVI试试,或者换根屏线

网友:
换DVI也是花,屏线换过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戴尔u2312hmt 我今天修了一台,程序今天传上去了

网友:
供电管子烧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