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6137a引脚功能

楼主(2015-11-23):
Pe6137a是什么原件?5个脚!是稳压器吗?一个脚进!出不同的电压吗?

网友:
应该是产生内存基准电压,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芯片。输入两个电压,输出一个0.9V内存负载供电。

网友:
就是内存负载电压产生芯片。

网友A:
4脚是开启脚吗?为什么要两个电压输入?

网友:
4脚是不是开启脚?两个电压输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稳压用的,专门负载内存负载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是开启脚吗?为什么要两个电压输入?

4脚在这里等同于5脚 基准电压值输出大小调节引脚,使用两个电压输入主要是为了满足芯片内部电压比较器电路工作需求。

网友:
徐总都出来了 又是一语惊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