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Z87-G43 GAMING DELL windows 7 双激活的bios

楼主(2015-11-23):
V星 Z87-G43 GAMING DELL windows 7 双激活的bios

网友A:
又刷新了两分给你了 别嫌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刷新了两分给你了 别嫌少

这种bios还是很好的,直接激活dell的oem版win7,比软件激活的稳定,可以和正版一样的用.不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会自动激活系统?不需要手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自动激活系统?不需要手动?

oem的系统就会自动激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em的系统就会自动激活.

哦,明白了,自己合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明白了,自己合成的?

有软件自动合成的,去bios之家论坛查找一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软件自动合成的,去bios之家论坛查找一下你就明白了

你直接上传软件上来,我再给你加分不是很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软件自动合成的,去bios之家论坛查找一下你就明白了

我也就不用自己去找了,那样多浪费时间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上传软件上来,我再给你加分不是很好嘛?

不同的类型bios用的软件不一样.所以还是自己学的稳当

网友(2018-10-20):
正在修这块板子,开机无显示,无复位信号,刷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