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SD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15-11-23):
有台华硕K45SD待机0.01不触发、冷开机有时可以显示、一直查后面负载都正常、后用万用表测保护隔离对地阻值低。拆了第二个隔离管还是低、拆了第一个隔离管阻值正常。换了机器修复。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么电池应该开机正常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