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无显示

楼主(2015-11-23):
型号:DELL M5010
板号:09913-1 DG15
故障:电流能上到1.6 ,随时按开关键能关机(就是刚按下开关开机),测各大电压都正常,测A_RST#和PCI_RST#都正常,就是不显(内接和外接)

网友A:
有没有加焊显卡试过呢

网友:
开关机正常,就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加焊显卡试过呢

显卡打值没有问题

网友:
虚焊打值 没有吧

网友:
这个没有,我光打的64根数据和地址线

网友:
可能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这种板子北桥是通病

网友:
一般是北桥的问题,有跳变吗

网友:
北桥坏的多

网友B:
做个北桥吧,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北桥吧,包好

是重做北桥,还是要换个新的北桥。

网友:
换一个北桥吧, 工厂里面返修的无显示大部分都要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