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50S

楼主(2015-11-23):
工厂板号:AIMT1
工厂代号:NM-A301
生产工厂:联宝
CPU:i7 5600U

网友:
是  BIOS 还是图纸呢?

网友:
附件内容为16MBIOS

网友A:
请问LZ,T450S就单板不接任何外接设备能亮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T450S就单板不接任何外接设备能亮机吗?

屏+触摸,一个USB小板,一个指纹识别小板,都不接单板可以亮。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吗,

网友:
祼板不知能不能亮呀,两个电池接口边上都有个开关,起什么用的呢,一个应该是后盖的开关,一个是拆电池的开关吗,没有图纸不知道是什么用的,这两个开关不知会不会影响开机和显示

网友:
刷完测试正常吗

网友(2018-07-15):
密码能刷掉吗  开机快不  有什么区分没有呀

网友(2019-05-11):
这个是工厂版本的吗?下一个备用

网友(2019-08-29):
文件损坏啊

网友(2021-03-21):
刷完不亮掉电, 文件长度大于芯片存储量

网友(2022-12-09):
nm-a301 1.0集显卡刷了掉电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