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7寸显示器OSD解锁!

楼主(2015-11-23):
有台海尔17寸显示器菜单键被锁定,求解啊,我试了很多种方法都不行啊,求解过的告诉哈,非常感谢了,跪求了。。。。

网友A:
把24c清空后焊回去,搞定收工

网友:
用一个空白的存储器代换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24c清空后焊回去,搞定收工

楼主能说明白一点吗,24C是BIOs还是什么

网友:
严禁灌水!

网友:
有海尔17寸的程序吗,显示器型号是TFT17W80PS 液晶屏型号是HSD170MGW1驱动板BIOS型号是25vf010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说明白一点吗,24C是BIOs还是什么

用户数据存储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户数据存储器

是什么东东,是 驱动板的IC芯片吗,我刚把驱动IC清空了,但是开不了机,换了个IC再把原来的程序刷进去故障也一样,只有求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东东,是 驱动板的IC芯片吗,我刚把驱动IC清空了,但是开不了机,换了个IC再把原来的程序刷进去故 ...

清24存储芯片,不是25....

网友:
刷BIOS不行吗 应该可以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见

网友:
BIOS  按键
一个一个测试吧

网友:
厂家不一样,解锁也不一样。

网友:
清空用户设置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