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G5/N61P关机后风扇还转

楼主(2015-11-23):
板子是上次换给客户的。结果半个月那样客户就回来说开不了,结果我试了一下可以开,本以前是内存脏了,想关机再试试发现开不了,看了一下CPU风扇还在转,原来 没是没完全关机。拆测量PCI A15脚 0V,PCI B16脚也0V。因为没图纸不确定VTT供电关掉没,CPU供电1.09V。因为是NV单桥刷了BIOS没好,所以习惯性的认为桥虚了,又没BGA就丢在了一边。昨天BGA回来了,今天刚好有空就拿出来加焊,等板冷却后上电,本以为能正常了,结果。。。。,继续想了下难不是桥问题,因为找不到VTT供电,时钟又没了,就从CPU供电找,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55 EN脚是48脚,跑线到R238和Q32,R238是上拉,

电压正常就不管了,直接测量Q32 B极发现有3.3V电压,问题找到了,换掉Q32终于能正常关机。

网友A:
没图纸实物不好找,

网友B:
一个三级管引发的不能关机,关建是零件不好找啊

网友C:
楼主这里关机后风扇还转的故障应该是CPU核心供电没有关闭导致的。

网友:
这问题换我估计是修不好了。

网友D:
这种关不了机的问题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关不了机的问题真不好修。

按关机时序来就行,重要还是要找到测量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个三级管引发的不能关机,关建是零件不好找啊

没图纸,只能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图纸,只能跑线。

我跑线不行,跑着跑这就没地方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里关机后风扇还转的故障应该是CPU核心供电没有关闭导致的。

是的,三极管不受控了,导致CPU供电关不了,所以不能完成关机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实物不好找,

了解电路结构,学会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三级管引发的不能关机,关建是零件不好找啊

用跑线神器,大多数还是能找到

网友F:
跑线神器是什么~

网友G:
CPU供电没有关闭导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线神器是什么~

金属铜片勺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跑线神器是什么~

小铜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铜刷................

那是不是要焊接在表笔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不是要焊接在表笔上~

不用焊接的,直接拿细铜丝捆在表笔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没有关闭导致的啊

是的,供电没关完

网友:
看了下 很难啊根本不懂

网友:
这个故障很小遇到。。。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