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42A23T进水改板秒杀,可以拓展思路的贴

楼主(2015-11-23):
索尼SVF142A23T
版号:
故障:进水,多处断线,严重腐蚀,
同事处理断线和腐蚀后,交给我来修

我拿到手通电待机
0.132
待机偏高,
待机芯片是TPS51427

此芯片工作条件为

1:6脚VIN主供电19V
2:4脚EN_LDO 来自19V分压得到11V的开启
3:7脚LDO输出6237LDO5 是一个5V线性
待机偏大的情况一般LDO很容易短路
检测对地阻值,确认为短路
同时还发现6脚QFN脚位断线
拆掉芯片,测量焊盘仍然短路
重新飞好6脚的线,
查图6237LDO5去了那里
真的是去了N多的地方。。。。

不想一个一个拆
也不想烧鸡(容易扩大故障)
一个一个看看,那个可能性大先搞那个
最终发现最可疑的地方

同时拆了PC171和和PU15
检测阻值,500多正常了
一针见血找到故障点
然后发现这个芯片不好找,
翻了很多料板都没找到,
找到的几个差不多的装上去
开启会别拉到0.6 不输出

最后得与朋友提醒,用台板的1117改一个上去

立马找到板子,拆下芯片

第一次这样改,1脚ADJ接地,其他两脚接电压输入和输出
如图:

通电测试的时候
发现输出只有1.2V
想到ADJ调节的,从原来那个台板又拆下电阻
有从废液晶上剪了小板
再用手术刀刻成需要的样子
焊上电阻和1117B
再飞到主板上
最终如下

电路原理如下

上图因为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原理所画的图
辛亏9楼及时发现错误并指出
,已经更改如下:

亮机图:

维修就是要感想敢做!

图纸献上
索尼

网友:
楼主焊工真好啊

网友A:
电池座都融化了,PCB板没烧,运气啊

网友:
修不修得好 不重要,关键看帖子 写得好不 !

网友B:
实践不错,不过焊工。。。。

网友:
想给楼主加分 可超时限了  没错  维修 维修  就应该大胆思考    大胆动手

网友:
楼主,1117的电路图画错了。

网友C:
表示完全看不懂。好像实物图和楼主画的图不相符,我放大一百倍也看不出来ADJ接的是地,总感觉ADJ焊在两电阻中间了,而且两个电阻阻值是多少,也不知道。

网友D:
顶起9楼 adj必须接两电阻间啊  迅维审核大意 精华有点过了

网友:
哎 迅维啥时候能大意点给我多加点分啊

网友:
动手能力和理论都很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座都融化了,PCB板没烧,运气啊

电池座太近,懒惰的心让我没有用锡箔纸保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践不错,不过焊工。。。。

焊工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完全看不懂。好像实物图和楼主画的图不相符,我放大一百倍也看不出来ADJ接的是地,总感觉ADJ焊在两电阻 ...

感谢指正,两电阻之间的确实是ADJ,主板上是正确的,但是图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起9楼 adj必须接两电阻间啊  迅维审核大意 精华有点过了

不,我的思路和方法都是没错的,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在发帖的时候我才画的图,时间太紧导致图画错产生这样的错误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希望修好能稳定

网友E:
那个原件在ASUS主板都采用

用别的原件产生3.3 殊途同归

网友:
这个是5V线性转成3V线性给EC供电的?那很多板子有的 英业达 戴尔好像有

网友:
楼主思路开阔 让我大开眼界 学习了

网友F:
其实试试两个电阻直接分压改就行? 把5V 分压成3.3 不行吗 看到好像就是线性呀 电流不大  下面同行 大神可以看下 这样2颗电阻成立不

网友:
1117有固定输出的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

网友:
我觉得能够解决故障就是很不错的

网友:
赞同,维修就要是胆大心细,多方面的触碰思考

网友:
台式机1117很常见,但是,这种换笔记本上用的还是第一次

网友:
牛逼,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试试两个电阻直接分压改就行? 把5V 分压成3.3 不行吗 看到好像就是线性呀 电流不大  下面同行 大神可 ...

我猜测是不行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维修中就是要大胆其实也不是大胆   尝试。有时找件麻烦,还一个就 是要节约成本。

网友:
         原本还不知道怎么改得,  看你画改的电路图  就明白了。感谢。、

网友:
楼主为啥一看就看到是这里故障,我一般都要烧鸡

网友:
为什么不行?都是线性电压 有些是通过待机芯片的VREG3 3.3V线性直接去上拉或者EC待机,你这个估计不直接采用3.3V 而是通过VREG5 5V去转换而已,何况我在其他机器试过,就是这个转换芯片坏了 直接待机EC 5V ,在3.3线性飞行就可以 无需芯片 ,这样要转换芯片只是为了防烧坏EC而已,分压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鼓励楼主尝试的 会明白很多,

网友:
果然是殊途同归,5V转3V,1117芯片的电路图被楼主画出,就像是LM317,如此焊接和拿来的黑线,幸好用户看不到,否则客户会一头黑线!

楼主的基本功实在!强大!

网友:
这焊工焊的 ̄﹏ ̄|||  用风枪乱搞的啊

网友:
楼主太敬业了    感觉自己好懒   碰到不好修的就不想修了   直接叫客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原件在ASUS主板都采用

用别的原件产生3.3 殊途同归

是不是 LD1085   或者 1084 呀?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进水太严重修不好

网友:
记得我修主板的时候 经常这么做,原来笔记本也可以啊 呵呵 给个赞

网友:
可以呀,这样也行,不错

网友:
灵活运用,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牛X 这样也行

网友:
技术杠杠的,有一定的技术才会敢改敢刚

网友:
其实电压调低点烧应该没事的哦,目前还没有遇到烧鸡扩大故障的哦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芯片仁宝机型里面就可以找到的 以前找过

网友:
牛逼 给我来直接 换版

网友:
学习了,已加分

网友:
这个芯片还要基准的吗、我记得1117 不用的吧。直接供电对地输出的呀。难道你这个芯片有所区别的啊

网友:
大受启发,以后这种5v转3.3的没原装件可以考虑这样改改

网友:
牛,居然用台板改

网友:
不错,很有想法,

网友:
用住用不住是个问题啊 时间长了行不行

网友:
大神很厉害,佩服。向你学习。用1117改3V待机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
牛逼~~学习了~~敢做更要敢想

网友:
来自: 安徽
5v转3v的芯片应该很多啊 我遇到好多。料板不少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da sheng da sheng

网友:
不知道这样改稳定不?

网友:
这样改的 一定不能让客户看到

网友:
一点都不美观,要是客户看来很定让你配。

网友:
厉害,不烧机,是怎么确定故障点的?直接通过观察吗?

网友:
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修的挺好,待机高,要不就是有短路,要不就是有电先出来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修

网友:
改得不错啊,不知道电阻要用多大的?

网友:
这是改个什么板

网友:
思路好清晰

网友:
太厉害了。好好学习了一下

网友:
一切以修好目的。。。改版加板

网友:
思路很好 图文并茂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G:
“一个一个看看,那个可能性大先搞那个”,想知道EC有没拆下来排查?
提拉米苏102
他没有去EC。。。。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一个看看,那个可能性大先搞那个”,想知道EC有没拆下来排查?
他没有去EC。。。。

网友:
不错 敢想就得敢做

网友:
真是突发奇想啊,把台板的原件用在笔记本上,佩服。

网友:
大神 啊 膜拜了

网友:
这个想法很大胆啊

网友:
绝对经验贴!学习了!

网友:
太牛了,赞一个,思路很重要,主要是有时候没这个时间

网友:
改电路,牛逼啊

网友:
这个是5V线性转成3V线性给EC供电的?

网友:
一模一样的板子正在研究。

网友:
实践不错,不过焊工。。。

网友:
看不清电阻阻值多大?

网友:
这样都能改啊,,,

网友:
有时候维修思维很容易禁锢在一个地方

网友:
这个方法以后可以试一下,但是有些1117不是转3.3的要怎么区分呢!

网友:
我想问下用电阻串联分压直接过去可以吗

网友:
高手啊  ,,难度挺高的

网友:
楼主,你这样家管子得行么?测试过没有?

网友:
用固定输出3.3的1117

网友H:
小王 现在技术越来越接近大神了啊   在哪里还好吗  呵呵 我兰州安宁的  加油

网友:
进水的有时修好了也不稳 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王 现在技术越来越接近大神了啊   在哪里还好吗  呵呵 我兰州安宁的  加油

哈哈,,太忙了,都没时间发帖子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图纸,赞一个

网友:
发贴不易,果断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好 思路清晰

网友:
焊工就不说了。技术还是支持的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液晶板上有固定输出的3.3的1117的,改电阻有点费事

网友:
液晶驱动板多得是 1117 3.3v 不用反馈的

网友:
敢想敢做,维修就这样的,我也经常改电路,芯片备货没那么全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不错的经验

网友:
电池座都融化了,温度高了些

网友:
1084、1085的也可以滴

网友:
思路清晰,焊工到位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改得很好,有时候就是找不到适合的芯片

网友:
好贴,继续发扬光大。

网友:
我手头上有块svf143a1qt主板也是进水,待机偏高,正好是这个图纸,下下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体积太大,这种芯片,5V转3.3V,,老一点料板上,很多找,只是引脚位置可能不同而以,再有,不用拆电阻,直接坏驱动板上的3.3V固定的更省事,

网友:
搞得不错,有含量。。加分

网友:
5v稳压成3v,你也可以串联2个二极管来得到3v,不用那么麻烦,华硕机器也常用这个

网友:
也就是说,线性5V输出之后,下级的电压转换坏了,导致电流偏大,

网友:
直接用台板的LDO芯片的确不错,不过最好看看输出电流以及散热,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lvjingang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R1和R2阻值是多少?

网友:
让我大开眼界

网友:
什么是烧机大法啊?小白看不懂啊

网友:
贴子是好贴可惜我没分了

网友:
赞并加分,学习那

网友:
电路、动手都很历害,高手啊!

网友:
修不修得好 不重要,关键看帖子 写得好不

网友:
本人有一片主板出售SONY  SVF142A23T 价格650要的联想 QQ:471440884

网友:
图纸画错只是个失误,实际接的是正确的,说明理论还是有的

网友:
这手术级别的啊

网友:
实力派,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