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 铁壳MOS管的更换

楼主(2015-11-23):
维修笔记本的 同行朋友们 大家都碰到过 联想铁壳 上MOS管短路 导致CPU坏的不在少数吧

更换铁壳MOS管 也不太好换 在说铁壳MOS管 质量太差 容易 再次短路 ;

本人 每次碰到铁壳MOS管 都是这样更换的 ,上图    希望对同行有帮助。

网友:
换管的过程详细说就更好了

网友:
一般还是用两个管子来转化比较稳定吧

网友:
这个铁壳电流要求比较高的好像  不能随便代换吧

网友:
换管的过程详细说就更好

网友:
怎么不说过程。哦,   换管的过程

网友:
再说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确定不会返修吗?

网友:
在说详细点就好了,我们好好学学

网友:
换管子的过程说详细点啊

网友:
有大的管换 可以试试

网友:
确实换的很美观
不过维修只要稳定 效率就好 美观是最后考虑的  (用户不能直视的地方)

网友:
早点出这个帖子 应该是精华

网友:
又向楼主学习了一招

网友:
不错,很给力,也很美观,这点值得推广

网友:
谢谢楼主,小弟受教啦

网友:
这个非常常见,上次遇见一个,MOS管坏的,当时没有MOS管就丢那边了
不过这个电容为什么要换??就不太明白了

网友:
基础功力扎实

网友:
随便什么样的MOS斗可以吗

网友:
        占同直接改。记得自己以前这壳子没悍好 还烧了个U 。。

网友:
如果具体些就好

网友:
铁壳的管子 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得很美观,焊接工艺不错。

网友:
直接用小一点的管代用就行不用变动的

网友:
我每次改,都是用大mos管改的啊

网友:
我之前上下管直接换掉没返修

网友:
下次不用买铁管了,学习了

网友:
这样有时候行有时候输出偏低点不亮机器还是有弊端的上下管一起换为好

网友:
为什么要换后面的电容 ?把两排小电容换成大电容

网友:
为什么要换电容呢?

网友:
用别的管子代替返修率高吧

网友:
请楼主详细说明下,为什么要换电容

网友:
小白表示还没看到这种个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一套的铁壳管子,普通的怕不稳定,铁壳的也从来没返修果。

网友:
看起来焊得不错,改天也试试看

网友:
现在都是改了算了,

网友:
又学一招 !!

网友:
确实不好换啊 ,换了好几个才好。

网友:
不换相同的不怕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