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3842A电源,vcc供电总是在10V不工作,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11-23):
两台交换机,都是电源坏,这两天没事就修修,结果一位很简单的电路,半天没弄出来,气人+丢人。

就类似这么个东西,开始3842A的pin7脚VCC只有9.1V,测量发现大电容电压才221V,交流电220正常,桥没事,换大电容后电压升到321V。
以为好了,结果测量pin7脚电压10.1V,后级没有输出,双二级管没问题。

换C3没管事,R3原阻值220K,实测在线180K,pin8脚没有电压,不知道是没工作还是芯片坏,换了一个3842A情况相同。

还有哪里导致芯片不工作呢?求各位师傅稍稍指点一下吧!

补充内容 (2015-11-26 08:09):
感谢各位,最后还是挺简单的,想复杂了。 原来是二极管可能性能不好,换了就好了。 之前测量正反都挺正常的就没换。这电源的大电容也类似,表面没问题,测量也挺好,但是换了就管事。
谢谢大家了!以后还是得换啊...

补充内容 (2015-11-26 08:10):
7脚工作电压实测12V,后级输出5V

补充内容 (2015-11-27 08:37):
感谢大家的热情,再次回复:最终此电源坏的是大电容C1和IC供电整流管D5,但二者目测和用表测量都没有问题。实际更换的可多了,最后又都换回去了。

网友A:
第7脚正常供电应该多少V?

网友B:
楼主先查D5,再查R6,Q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7脚正常供电应该多少V?

7脚正常启动电压压大于16V......

网友:
查R3  R4  R6   C3  D5  Q1  D4  D5  D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正常启动电压压大于16V......

高于8.5V即可

网友C:
LZ的图有问题,2脚怎么可能是接地的呢?
测7、8、6、3脚电压,还有R6是否开路

网友:
接在1 2 3 4 脚那3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你说的是3843吧......

网友D:
支持一下,应该大于16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应该大于16V.....

嗯,以前一直是3843直换3842的,以为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嗯,以前一直是3843直换3842的,以为参数是一样的

3843的启动电压要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3843的启动电压要低一些,

支持,3843的启动电压低.......

网友:
查C6 D6后,再换3842

网友:
R3   D5   重点看下

网友B: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依我看R6有问题。

网友:
我在前面贴子中提醒过,关键是楼主没有回音呀.......

网友:
重点看下次级整流管 有没有坏

网友:
楼主不要墨迹啊,究竟是哪出问题了,说一声

网友F:
3842的最低启动电压为16V,3843的启动电压要低一些,查一下8脚的对地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3842的最低启动电压为16V,3843的启动电压要低一些,查一下8脚的对地电容是否漏电。

支持一下,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图有问题,2脚怎么可能是接地的呢?
测7、8、6、3脚电压,还有R6是否开路

ic3842的2脚接地我碰到好几个了,我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773-1-1.html也是,请看图2、图3.

网友G:
看看8脚,是否低于5V

网友H:
10V 是不够的。8PIN有没5V REF ?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I:
对于3842A芯片的启动电压为16V,电压不够是电容C3的问题,先换C3,100UF50V的电容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V 是不够的。8PIN有没5V REF ?

没有,应该是没工作。 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8脚,是否低于5V

此脚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于3842A芯片的启动电压为16V,电压不够是电容C3的问题,先换C3,100UF50V的电容再说。

没有100的,原值47代换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F:
3842的最低启动电压为16V,3843的启动电压要低一些,查一下8脚的对地电容是否漏电。

8脚对地500,不算漏电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查D5,再查R6,Q1.....

在线测量D5没问题,R6不足1欧

网友:
楼主查一下R4 和Q1 .......

网友:
u1光耦反馈电路,有课能是重点,还有R3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条件,试试

网友:
U1 查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新进展吗?......

弄好了,二极管不良

网友:
这应该说是通病吧 3842的7脚输出脚上面有个小电容100UF 50V的就是此图纸上的C3 换一个试试 ,一般就是他失效了导致电压达不够,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弄好了,二极管不良

同问,是哪个二极管呀?

网友:
整流管坏没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