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看我的主板那里有问题了

楼主(2015-11-23):
我有一块主板,昂达的h67/h61 Ver.1.00 。按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掉电。过5秒钟自动开机,1秒后又掉电,然后有自动开机,如此循环,没有终点。拔掉cpu 12v辅助供电,故障仍然。拿掉cpu,开机不掉电。不放cpu时,cpu供电mos管输出有0.89v的电压。放上cpu,则没有电压。
请大神们帮我分析分析是怎么情况。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好多次的没修好  lz要是修好了 分享下经验

网友A:
楼主都换了那些地方啊

网友:
H61以后的板是要难修一些

网友:
关键好多还没图纸

网友:
h61难弄,好几片都是这种没修好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好

网友:
有没有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换了那些地方啊

那都没换,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cpu是好的,

网友B:
不上cpu是有供电的,上了就没供电。是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上cpu是有供电的,上了就没供电。是管理芯片坏了?

大哥,你最起码测一下 管理芯片的 供电  EN  和VID 在谈管理芯片坏不坏吧,

网友:
找电路图查一下,应该是CPU供电部分有短路,直接把电导地上去了。

网友:
先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不是华邦的?检查一下关键电压啊

网友:
是不是cpu的vid组合有问题哦!我是菜鸟!勿喷

网友:
这个可能会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最难搞了~

网友:
H61很难修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最起码测一下 管理芯片的 供电  EN  和VID 在谈管理芯片坏不坏吧,

可是找不到ut501的脚位定义图,兄台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找不到ut501的脚位定义图,兄台你有吗

网友:
h61好多都修不好  没资料

网友D:
1,BGA 旁的 25M晶振是否起振
2,刷BIOS3,I/O
4,  cpu 座到 BGA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1,BGA 旁的 25M晶振是否起振
2,刷BIOS3,I/O
4,  cpu 座到 BGA的线路

晶振是好的,但是一上电就掉。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起振

网友:
CPU不发出vid信号  供电芯片换个

网友:
bios问题,刷bios就好

网友:
老兄这张不是呀,

网友:
换过U没有??刷BIOS??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有条件写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