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开不了机

楼主(2015-11-23):
笔记本型号:宏碁E1-471G-32354G50Mnks

故障情况:
①笔记本里面放有电池,外接适配器关机后,电源灯小小微闪
②关机后一段时间后,按开机键不开机,要卸下电池、拔掉适配器放一晚上,第二天外接适配器才能开机
③卸下电池放一晚上,放上电池,按开机键不开机

不知是不是主板供电问题,刷bios有用吗?
求大神打救一下我的笔记本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电流多少   有没有跳变   待机的时候电流多少

网友:
主板肯定有问题呀

网友:
如果是外面的人直接送修,这些东西一班人人搞不了

网友:
只有在不触发的时候修了  才能找原因

网友:
建议先刷程序试下,

网友:
描述不清,不触发时按不触发来修,待机电流多少?触发电流多少?查过什么?详细道来才能得到更好的帮助。

网友:
如果是广达的板子,桥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估计是某个电容有漏电现象,供电不足,元器件工作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