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开关键通病

楼主(2015-11-23):
k40ab开关按键点不亮是个通病,有时运气好按一下就开机,有时按十几下都开不了,可以确定主板是好的,有哪位兄弟有经验,能说下怎么修么

补充内容 (2015-11-24 14:27):
感谢进来留言的兄弟们,拆个开关还不容易,拆主板,屏幕卖钱直接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不 ?

先不说通病 若开关确实有问题 拆下换个就ok

如果你不是做维修的 建议送修

网友:
你这标题起的引人入胜啊  进来才看清楚

网友:
找个好的按键装上就可以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2楼正解,建议你还是送到专业维修店里吧

网友:
客户就送修 没人鸟你

网友:
知道开关坏就换一个行了,不然换台电脑也行。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自己搞维修啊,建议送修吧

网友:
直接接两线在外面,要用的时候嘴巴念上10 9 8 7 6 5 4 3 2 1 两手一碰点火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要复杂化呢

网友:
        知道开关坏。换一个就好了 。 K40 换是需要把主板拆出来才能换到。。

网友:
只有在开不了机的时候测条件了  看哪些不正常

网友:
还以为开关通病呢。。。

网友:
你是一个外行   我也被骗进啦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这么难弄的问题都给找到了,不容易啊.

网友:
送修吧,做维修的开关都不定,那它也可以回家种田了哈哈

网友:
都知道开关坏了,还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感谢进来留言的兄弟们,拆个开关还不容易,拆主板,屏幕卖钱直接

网友:
的确是有这个问题,都是按键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