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T630显卡安装不上驱动

楼主(2015-11-23):
一直在使用的一个金叶王杂牌GT630显卡,上个星期六分辨率突然变为800*600,资源管理器中显示驱动异常,重装多次驱动都还是有感叹号,显卡未能正常工作。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网友:
碰到假卡了吧

网友A:
用两年了,突然就掉了分辨率,重启就再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年了,突然就掉了分辨率,重启就再也不行了。

核心有虚焊吧

网友B:
gpu芯片坏了就是这样,空焊了也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u芯片坏了就是这样,空焊了也会这样

没有BGA焊台,看样子想修复没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BGA焊台,看样子想修复没戏了

可以先用风枪吹下看看,注意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用风枪吹下看看,注意温度

曾经试着吹过一个南桥,直接变成料板。温度多少合适?

网友:
260.吹4——5秒

网友:
我觉得要320度,最好把BGA焊点刷点松香酒精水,压住核心,吹一段时间最好有5分钟,上次我这样吹好了一台液晶电视的主芯片。

网友:
我想先测试一下是不是显存有问题,今天用MATS4.78测试,到后面完全看不到,都不知道测试完没有。测试一两个小时后强行重启,测试报告没有内容。

网友:
有好多装不了显卡驱动是显卡本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