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831没输出

楼主(2015-11-23):
联想g470CPU供电95831没输出抓到的波形  黄线是上管g级  红线是下管g级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感谢

网友:
我们店里示波器都没有,完全看不懂,帮支持一下

网友:
查下SVID 有信号不。。。

网友:
查条件,测下SVID有没有波形

网友:
自举升压 不正常 吧

网友:
另外 频率设置  或者反馈有问题 也有可能

网友:
上管怎么那么低,你是拆了上管来测吗,如果不是那就是管子开路或自举电路出问题

网友:
不会示波器 帮忙顶下

网友:
波形不正常,上管G极电压不够。

网友:
上管驱动不够,查升压元件。

网友:
我也觉得是自举升压不足啊,波形峰值不够啊

网友:
上管没拆,

网友:
SVID没有波形

网友:
示波器用的还是挺少的   感觉波形还是不正常

网友:
升压电容看看有问题没有

网友:
下管的g级能达到二十多伏  上管只有5v左右   下管的那个g级的电压是不是升压后的了  是不是说明升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上管不正常,应该是自举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晕  看错探头了   黄色是上管     CPU电压是0.8付后就掉电了

网友:
下管G极能达到20几V,什么情况?去24脚外电阻能出供电吗?

网友:
现在电压能抓到 0.8伏后就掉了

网友:
g470的毛病不是一般的多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 》?????

网友:
还没修好 暂时没头绪了 放放再修

网友:
什么时候还是要学下示波器啊

网友:
正常毛线 下管 波形频率不对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 顶一下

网友:
但是最好上下管一套先换了看 换单个有时候不稳定

网友:
去掉24脚电阻 有电压95831好的 查上级 没有电压查95831以及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