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ES2L

楼主(2015-11-23):
昨天修的一块技嘉的板一开始故障没有时钟更换时钟芯片搞定完美亮机,烤机一夜后复位没有了一查cpu供电没有,总线供电也没有就查条件更换324芯片。问题出来了复位一闪一闪的com口的两个芯片都拿掉了故障依旧哪位大神给个解决方案

网友:
按不跑马修,先撸网卡

网友:
bios  坏了吧

网友:
bios刷了也不跑码,咋办?

网友A:
这几天修了两片这个东西,注意下IO周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修了两片这个东西,注意下IO周边

IO63脚pwrok一直再跳变换南桥和IO故障依旧

网友:
一闪一闪应该是没复位才对啊

网友:
供电都正常? SMDATA.SMBLK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