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5-11-23):
               接到手时听老板说待机0.2左右,充放电芯片发烫换了几个没用 VS电压和充放电芯片23脚之间阻值很低 !到手直接打了下VS阻止几十欧明显低,
                  接线烧了下充放电芯片发烫 VIN 转VS之间的PR101 PR109也明显发烫表面都有高温烧有痕迹 电阻测量也正常!
把充放电芯片拆下测量阻值几百恢复正常 先不上芯片打了下各脚阻止没有明显异常 上芯片还是发烫,但VS阻值恢复正常了。

测量充放电芯片6251的23脚ACPRN 和VS电压值一模一样 VS电压竟然串过来了,才晓得为什么芯片发烫 还烧坏!害怕继续烧 只好取了芯片和上管找VS是怎么串过来的,拆了ACPRN所有想连的地方,       ACPRN竟然还是有电压
难道板层连在一起了?还好ACPRN去的地方不多 用刀片割断23脚ACPRN.
PR416取掉不用让待机电压不受ACPRN控制

PR336电阻移位 割断PQ317 2脚  从芯片ACPRN23脚飞线过来让正常产生ACIN
插上电源电流0.03  开机有跳变但不亮机 用波波打了下内存排阻有波 打下LVDS总线没反应,难道又不过显卡?AMD 还是集成的看着都想做桥了 因为是一修机感觉问题不会这么多,又测量了下修过的地方都正常
偶然发现次级电压都已经产生 5VS 3VS 等电压已经有了 正常情况应该开机才有,测量SUSP为低 待机正常为高 测SUSP#待常为低正常!
那SUSP谁拉低了呢?一个一个拆...  打阻值800左右 都拆完了应该无穷大的怎么还有阻值, 想不通干脆不想 电压提前出来和跑码不过应该关系不大 暂时忽略!

刷刷BIOS 吹吹桥了等搞搞都不行,看了下维修记录看这系列的南桥上RTC电容爱漏电,反正没思路管它跑不跑码 直接量桥上电容0.6V左右太低了 直接取了电容 换块新电池

开机  。。。。  。。  。。。。。终于显示了  亮机直接进BIOS 调时间调不了 重启还是直接进BIOS  直接换一个新键盘 试机正常了 装机但装不进 一比较新键盘比原装的排线靠外   锉刀伺候 把C壳那里磨出一个凹槽 马马虎虎算装上了

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终于算好了     因为问题多 修的比较烦后面就没拍图片 望理解!

总结:ACPRN信号有问题   SUSP有问题没修    南桥电容漏电  键盘坏!一修机也会这么多问题 真是多灾多难的机器  最大的愿望是你活的好好的 别在回来!!!!

网友:
断开所有acprn与vs串路供电,直接从acprn飞线?

网友:
修的不错,技术杠杠的

网友:
回复好少 看来这板块没多少关注度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透彻了 ,膜拜

网友:
今天我刚好学了这个电路图,但还有些不懂,看来还得再来分析了。

网友:
修这个不容易啊

网友:
呵呵,一修机还真没遇到过这么多故障的

网友:
G475有这通病,桥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