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0简单修复

楼主(2015-11-23):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联想CIH61MI V1.0的主板说是点不亮帮忙看下。接到主板直接打阻值没有明显短路。由于没有PCI插槽所以插不了诊断卡。直接上电测了PCI-E B10脚有3.3V待机电压。短接开关上电1秒就掉电。反复上电掉电测量瞬间的电压。内存1.5V. VCCPLL1.8V 桥供电电压不正常才0.6V(正常1.05v左右) 测量下mos管电压明显不正常。直接更换mos管。在开机不在掉电。电压正常了1.05V直接亮机。

网友:
这绝对是秒杀啊

网友A:
LZ,VCCPLL是什么供电

网友B:
桥供电偏低是由于mos管坏了不能正常产生而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VCCPLL是什么供电

锁相环供电

网友:
就是秒杀啊不错

网友:
秒杀,运气加上楼主的实力,直接搞定!  MOS管什么牌子,咋就这么不禁用?

网友:
vccpll在哪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供电偏低是由于mos管坏了不能正常产生而引起掉电

是的.......

网友:
秒杀啊,不错,直接换掉就好了。

网友:
请问一下MOS哪个脚的压?

网友:
这里1.05v就是桥供电mos管s级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