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芯片的定义

楼主(2015-11-23):
翔升主板 有块芯片 上面标有 ICS 0627641 第二行1005 第三行9LPRS926EGLF  64脚 好像是电源管理芯片 不能确定 请问高手 它针脚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这是时钟芯片 这是型号9LPRS926EGLF  PDF很少有。

网友A:
这个时钟IC ,PDF 不好找,楼主可以在同芯片组的 其他主板上找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钟IC ,PDF 不好找,楼主可以在同芯片组的 其他主板上找电路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