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2 求一修哥心里阴影面积

楼主(2015-11-23):
今天 机器很多 活=我 钱≠我
一台HP G4 R12 电流上到0.6 不动 拆机发现待机电路那儿一片黄幽幽的 还有割线的 心里就咯噔  二修了
触发 电流上到0.55 测试全板电感电压 缺集显电压 不过无所谓时间没到它呢
再测试转换电压 问题发现了 转换电压全无 找到源头 心里怪怪的 上家修的啥呢=   =

各路转换电压G极控制均无

测试芯片条件1234 开启3.3正常 14 2V 供电19V 只有4.8V! 13 15教都无电压 ACIN都没电压不正常啊
后来看前面割线处 就是通往此处的ACIN  我上锡连接上去 不处罚了
哦 搞不好上家就是不处罚找到这里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没修好
测试供电上拉电阻  一端为19 一端4.8 不正常 拉低了
取下芯片 测量阻值正常 通电 19V供电正常了 ACIN也正常了 换芯片 了
换上芯片 醉了 故障依旧 不应该啊 哦 想到了 上一家估计就是这样想的 一直换芯片 把板都吹黄了  那我就不换了 和芯片无关
可是取下芯片 主板一切正常啊
看来还是经验少 既然经验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把芯片飞线上主板 去测试每一根线接上去的变化从而了解是哪里问题 既然经验少 只能用本笨法以后就有经验了
19V飞上去 测试两端 皆为19 正常 3.3ACIN检测信号 飞上去正常 开启1234 飞上去 正常

并且此时13脚出了12V 开启转换电压的电压值 继续飞 当把13脚12V飞上主板的时候 故障出现了 既然故障找到了 于是把飞的线拆了  芯片重新焊道主板上

13脚 后面接了一个电容 测试阻值正常 继续检测后面把
于是把各处的上啦电阻记下来 贴上双面胶 挨个排除
冬天嘛 衣服多 要是粘着电阻了 就没了 还得找 浪费时间 就用双面胶好了
经过 一拆一通电 傻眼了 我擦 怎么回事 全断开了 咋还特么故障依旧
于是想了想 靠 电容
立马拆了电容 电流跑上去了 1.3A 不显示 *脏话* 哔哔
只能观察主板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了 后来仔细看到EC 有点暗淡 以及有脚位断线

托锡 飞线 洗刷刷 烤一下 搞定
不多说 最近也发表一些帖子 望加分鼓励

个人感觉应该是电容漏电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造成整体芯片电压异常进而毁灭地球~
具体源头我也理解不了 以后遇见这样的机器好歹有思路了 直接切断开输出电压 看看是否与其挂钩

网友:
可惜没分了,这种精神超赞!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A:
这个必须得加分,我看着都累了。何况是你修  楼上的兄弟,我给你把分一块加上吧

网友B:
这芯片还可以这么焊?我是长见识了,这真有耐心,我不懂,为什么要这么焊,看图片,好像焊盘也没有掉呀

网友C:
楼主的维修方式值得借鉴!!!精神可嘉!!

网友D:
飞线功夫了得!

网友:
这么焊了,没两个人应该搞不定,我的5分你值得拥有

网友:
忘记了 G4上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还可以这么焊?我是长见识了,这真有耐心,我不懂,为什么要这么焊,看图片,好像焊盘也没有掉呀

因为上芯片会拉低各项数值 、但是这芯片总不能割线把 所以这样接 就是为了找到引起拉低各项数值的那个原因 方便 只是方法可能有点笨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功夫了得!

=   = 伤眼睛啊

网友:
啥G4,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开启转换电压的芯片我都还没见过呀,谢谢楼主

网友:
这机器修的有耐心啊

网友E:
hp 的这种机子,我记得主板也很便宜吧!这么修,太花工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 的这种机子,我记得主板也很便宜吧!这么修,太花工夫了!

只是想找一下原因而已 以后好歹有一条思路 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维修方式值得借鉴!!!精神可嘉!!

写出来大家应该看的是故障是如何导致的 感觉好多人都在看飞线 以及维修耗时  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得加分,我看着都累了。何况是你修  楼上的兄弟,我给你把分一块加上吧

可惜 楼上兄弟不知道

网友:
不怕返修耽误时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