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60S,H61主板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5-11-23):
前两天接到一个机子,型号是戴尔260s,小机箱,看了下主板是H61芯片组,客户说机子不开机,客户走了。我插上显示器,一试,不行,换电源不行,清除CMOS,成功进入系统。正常开机啊。该不是静电吧,那应该是好了,下午又开机玩了1个小时,都没啥问题。第 二天,也正常开机。
今天客户过来取机子,插上显示器,开机,不触发。丢人了。还有问题。
随后,又换了电源还不行,测开机针上有3.3V电压,CMOS跳线帽上有3V电压,折腾了半天,CMOS跳线清零,也不起作用,拔下所以外设,还不触发,过了会,无解,再试试,一试又可以开机了。
这肯定没找到原因,过几天又会出现不知该如何维修,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加焊io试下

网友:
刷BIOS 或者加焊南桥

网友:
CPU座子有时候动动,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先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是RTCRS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