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S维修求助

楼主(2015-11-23):
插显卡连主板也起动不了。
风扇转一下就停,不停烧上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了。打一下对地阻止,测一下电压。
12V:A2、A3、B1、B2、B3
3.3V:A9、A10、B8

网友B:
显卡的12V短路咯

网友:
烤那个  那个就别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了。打一下对地阻止,测一下电压。
12V:A2、A3、B1、B2、B3
3.3V:A9、A10、B8

开不了机,还怎么测电压

网友:
修理方法?

网友A:
可以先打阻值。开机掉电可以把CPU取下来强行开机,把绿线用镊子接到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打阻值。开机掉电可以把CPU取下来强行开机,把绿线用镊子接到地线。

是显卡,不是主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显卡,不是主板维修

我知道你说的显卡。打显卡阻值,一面A一面B。风扇是12V借电,如果转一下就停,可能12V短路了

网友:
短路怎么修,换一个立马烧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了。打一下对地阻止,测一下电压。
12V:A2、A3、B1、B2、B3
3.3V:A9、A10、B8

想问下3.3V用在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3.3V用在哪的?

5V用在哪的?

网友:
有个AD420管不知干什么用的?

网友A:
PCI-E没有5V吧,以前老的AGP显卡倒是有。打阻值,如果有短路的话,从金手指处路线找到短路原件换掉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显卡短路、缺供电都比较好修。

网友:
用断线法,断开显卡主供电mos管看还短不短路,如果短路说明12V本身的短路,如果不短路继续跑线找12V相连的mos管,门电路和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显卡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没有5V吧,以前老的AGP显卡倒是有。打阻值,如果有短路的话,从金手指处路线找到短路原件换掉就可以了 ...

有5V,供电也难修,烧了又换又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12V短路咯

烧管短路,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没有5V吧,以前老的AGP显卡倒是有。打阻值,如果有短路的话,从金手指处路线找到短路原件换掉就可以了 ...

可以帮我看另|个主题影驰7600GE维修,你的方法可能对我另张卡有帮助!

网友D:
烧上管  跑下线  看那个上管受哪个芯片的控制

网友A:
我今天在做一个PCI-E的电源直供电连接器,按照饼大神的方法。才做好一半,明天把另一半做好,以后维修PCI-E显卡就不需要上主板供电了。
另一个板,也给个链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上管  跑下线  看那个上管受哪个芯片的控制

讲得太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在做一个PCI-E的电源直供电连接器,按照饼大神的方法。才做好一半,明天把另一半做好,以后维修PCI-E ...

另一块板的连接,还没修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739-1-1.html

网友:
坏是坏了,还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