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教你示波器连杀3片待机保护问题!

楼主(2015-11-23):
(~小白看的,大神请绕行~)
迅维实地笔记本理论课实际演示示波器抓滤波不良
虽说是理论课,但我们几乎天天手里都有板哦
比如今天这块,蓝天W24V0

故障为待机电流有时0.005,有时又正常。
待机电压3.3 5V有时有,有时无
开始测了待机芯片的供电开启都正常,判断要么是保护要么待机芯片坏
操起示波器直接干!
-------------------------------------------------------------
第一片:待机电流0.005
双通道单次触发对比 发现5V先掉,而且滤波不良

为给课堂上的同学看个清楚。先把电容飞根长长的线

再看波形,滤波好了很多,但还是有一浪一浪的。。好浪!

把电容直接装上

波形完美,修复~(通道2的事情不说了,你懂的,不知道?3个月后告诉你)

第二片:待机电流0.005
双通道继续上,发现5V波形好大好大。。。比第一片更严重

直接换电容解决

第三片:待机电流0.005
NND电容掉了,还2个脚搭一起了

不急着换,先看看什么波形来着

干完,药到病除

网友:
好暴力啊,有钱也要去买个波波学习学习

网友:
示波器修PWM供电,示波器捕捉信号修掉电是迅维实地教学的强项,其他培训机构是一笔带过的教学。真心赞誉迅维强大!

网友: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我的UT81B  8M的也可以看吗?

网友:
都是滤波不良吗??示波器还没用过双通道。

网友:
示波器什么牌子的哦啊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双通道呢   单通道抓一抓不就可以测出来了吗

网友:
看完有点迷糊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双通道呢   单通道抓一抓不就可以测出来了吗

教学需要
3.3 5V 都没有的时候
对比下,就直接知道是哪一路什么问题导致的。
一个个测也行只是费时间~

网友:
【迅维】是强大,等存够钱就去报名

网友:
示波器好学吗,如果学的话大概要多久

网友:
示波器真好,直观,万用表可以吗

网友:
5v 滤波这么容易坏

网友:
表示从来没有用过示波仪!

网友:
一直在学习用示波器维修

网友:
例子二、三,5v滤波不良,为何3v直接没有电压

网友:
果然浪的可以

网友: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这么给力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这波波,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