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DR5.3搞坏了,现在不认盘了,求救!!!

楼主(2015-11-23):
用WDR5.3搞坏了,现在不认盘了,求救!!!

网友:
WDR5.3  认不到
主板也认不到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坏了呢,换一个试试

网友:
WDR不会用的话,结果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用这软件我也是小心翼翼的用的,生怕问题更大化。

网友:
用别的软件能不能找到呢

网友:
WDR5.3 维修时能不能在还没完全坏的盘里使用,或者在PE里用?

网友:
你是写了ROM后还是写了固件后造成不认盘的?说的太笼统,没有说出出现这个问题的过程.原盘的固件都备份了吗?

网友:
学习学习!怎么弄坏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我怎样整?

网友:
进WINDOWS    PE  试试行不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在你顶一下

网友:
这东西我都是清清SMART,别的我没动过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用HDR就可以认盘了

网友:
哈哈。跟我一样用这个我的西数500G也是主板可以找到硬盘吗,进PE 找不到硬盘

网友:
没有搞死几百个盘,那不叫学修盘,兄弟,要学修盘,去京东买新盘,搞死了再去换,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前怕狼后怕虎的,还搞毛线呀,又不舍得出钱
想免费修盘,免费做数据的朋友,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每个商家的觉悟没你们高,我们也要吃饭,也想买房,买车,如果您什么不想付出,只想免费,或者等共产主义社会提前来到,那个时候什么都免费了,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