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4330 LA-4221P上電池約2分鐘,自動變換電池供電 ...
acer tm4330 LA-4221P上電池約2分鐘,自動變換電池供電,不充電

楼主(2015-11-23):
上電池約2分鐘。自動變成電池供電,不充電,拆下電池,可正常供電使用,更換圖中的充電IC,秒殺
ACER

网友:
三板斧直接搞定,速度

网友:
简直就是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嗷~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

网友:
楼主没有查电路吗?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事 ,,

网友:
先换芯片,电路也不用查。。。。。

网友:
一斧头下去就搞定了

网友:
EC应该也有可能吧,楼主怎么区别哪个坏的

网友:
会返修v

网友:
会保修么。。。。

网友:
充电芯片应该不是在那个位置吧

网友:
返修的可能性很大 哦

网友:
经验 收藏,以后遇到注意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要是我肯定修不出来

网友:
充电电路不好修 我修一个HP的就没有修好

网友:
确实秒杀,不过我喜欢测清楚再换

网友:
如果有芯片直接换一个试下也挺好的,如果没芯片要订货的话还是先查下电路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