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接电源自动触发吱吱叫

楼主(2015-11-24):
如题,联想Z470接电源吱吱叫,电流0.7A左右。拆机,去除CPU和内存裸板测试自动上电电流0.15,3.3v  5v电压偏低,内存电压高达2.9V。用示波器测量3V、5V滤波电容,发现5V波形异常。换掉220UF电容后各电压恢复正常。装上CPU内存测试有两次电流跳变,不过内存。换内存后开机接屏显示联想LOG,此机修复。论坛有同类故障只是大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这也许是通病吧!

网友:
5V滤波电容漏电造成5V电压严重偏低,  不明白的是 内存电压为什么这么如此高呢?

网友:
小伙子技术不错啊。

网友:
简简单单速度快

网友:
能配上波形图更好,看看是怎样一个不正常的波形,5V滤波不良会造成内存电压高达2.9V?

网友:
配个图最好

网友:
直接换内存,利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问下楼主用的示波器买的是新的么 什么型号 多少米米?想入手一台学习下

网友:
这个修起来快,也好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