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LA-6884P 这个位置是接的3V吗?

楼主(2015-11-24):
Y470 LA-6884P 这个位置是接的3V吗  接铜线的这个位置    这本进过水,不上电  没发出 SLP S3

网友:
这箭头的位置    谁正在修这款板的麻烦给测下  谢谢    这个找不到点位图

网友A:
测测不是就知道呢??、

网友:
那个点。。。是什么作用的。。。那个接出来的?你不附个图纸上来。。。谁知道。。。。

网友:
我知道还用发贴吗?  图纸和板对不上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不是就知道呢??、

断线了 不知跑哪了

网友:
点位谁有呀??? 给看下

网友:
没修过470呢,爱莫能助啊,顶下帖子,希望有这个的看到吧,别沉了。楼主修好的话,也告诉一声,下次我们也就算得到楼主福利了

网友:
每个图纸啥的

网友:
全都是灌水的  。。。。。。。。。   看到有回复很激动 一看。。。。。。

网友:
想问下大家 这个点位图 有吗   点位图软件 有吗?

网友:
帮你顶一下,希望在修这板的帮帮楼主。
楼主跑一下隔离2个电阻连接什么,然后根据图纸判断出隔离2个电阻的名称,比如左为PR1,右为PR3,而中间你要求助的电阻多是PR2了。

网友:
这是一排排列的电阻,你能跑出个别电阻名称,就可以推断出你所求电阻名称了。

网友:
为难大【家了这个得有点位图才行

网友:
6884的点位论坛好像没有,上TB找一下有无?问一下饼哥有无?用刷子跑一下吧,一排能跑出一个,希望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