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U310主板短接启动系统

楼主(2015-11-24):
如题,本人的U310进水,大开查看发现启动开关的地方坏了。听说系统可以从主板短接启动,但我看到U310主板的电源插孔排线后面是5根针,如下图所示,请问我短接哪两根针可以启动系统。谢谢各位,我是新手。

更新图:

网友:
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
局部图,更清楚一点。

5根针,短接哪两根可以启动?〉
谢谢。

网友:
一直顶到有人帮解答,高手来帮忙。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不要使故障扩大化。

网友:
看到电源进口只有红色黑色两种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不要使故障扩大化。

在国外,修理费用特别贵,所以打算自己捣鼓捣鼓。

网友C:
这个不是台式机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台式机啊大哥

笔记本不可能用短接方法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不要使故障扩大化。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才是正解!!

专业维修算起来要2000RMB,而且他们也是寄回国内换新的。他们根本不找原因。因为我打开看,只发现开关的地方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国外,修理费用特别贵,所以打算自己捣鼓捣鼓。

那你就把水清理一下,把主板吹干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如果还是开不了机,那就要拿去专业维修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还是找人修吧,你都是外国人了,要高大上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专业维修算起来要2000RMB,而且他们也是寄回国内换新的。他们根本不找原因。因为我打开看,只发现开关的 ...

  你这个要用万用表来,量开关 那个是 3.3v   开机电压!   这样看我们也看不出来啊。、

网友:
进水机器,,建议直接送专业维修机构,,自己乱搞,,把故障扩大就悲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要用万用表来,量开关 那个是 3.3v   开机电压!   这样看我们也看不出来啊。、

只要量出来是3.3V,就可以把那两个短接开机吗?

网友E:
不装电池就会自动开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装电池就会自动开机了

没听明白。不装电池的话用外部电源,但是启动开关有问题,还是启动不了,所以我想着是不是可以短接直接从主板上启动。

网友:
万表量下哪根线有3.3v 哪根是地,对地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
农村人好奇,你在国外上中国的网站可以直接上吗?不用像国内上外国网站一样,要翻。墙吗?

网友:
那你就把水清理一下,把主板吹干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如果还是开不了机,那就要拿去专业维修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5-11-24 10:01 .

网友:
万用表用蜂鸣档拖开机排针没事的,看能不能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听明白。不装电池的话用外部电源,但是启动开关有问题,还是启动不了,所以我想着是不是可以短接直接从 ...

不装coms电池,板上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量出来是3.3V,就可以把那两个短接开机吗?

  是的 可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