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代3代i3CPU,集显花屏改独显only方法

楼主(2015-11-24):
2代3代i3CPU,集显花屏改独显only方法,有兴趣试试,看过加分吧

网友:
第四个是uma,单用集显

网友:
有没有实际改过啊

网友:
实际试过吗

网友:
前面3个都什么意思呀?

网友A:
能不能说明一下,是如何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明一下,是如何改的。

好东西,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还没试过,楼主改过了吗。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暂时都没试过,求研究啊

网友:
改过没有?只配置一下PCH的3个脚位估计不行。

网友:
不错哦,该集显客户好多部会同意哦

网友:
应该不止这三个脚位

网友:
把大概的意思说说了

网友:
集显改独显 需要加独显芯片吗 ????

网友:
楼主这是从联想的图纸截图的吧,由bios来配置桥的这几个gpio脚位定义,bios里面就可以调吧。

网友:
楼主,看不懂啊,能祥细不?

网友:
特别是像b470这种机器,烧集显供电的,cpu不完全坏,进系统集显蓝屏或花屏,大家都试试,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