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80 花屏 有图了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11-24):
有张GTX780 出现花屏 红色短横杠  不装驱动可以亮机进系统 装了驱动就进不了系统了 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是核心就是显存了。我有块显卡装不上驱动,今天打算用MATS测试一下显存,如果显存没问题。GPU就干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核心就是显存了。我有块显卡装不上驱动,今天打算用MATS测试一下显存,如果显存没问题。GPU就干不动了 ...

希望是显存吧

网友B:
我也希望你的显卡是显存坏  那样这款卡还是很稳定的  我自己的GTX560很可惜 是GPU虚焊了  加焊后正常 但是跑游戏不敢长时间跑咯 论坛找找软件测试下显存先吧

网友C:
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D:
gpu芯片空焊了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u芯片空焊了就会这样

显存也会这样,要测试过才敢说是哪的问题

网友E:
这样了不死机?换个官网的驱动试试

网友:
有时候驱动版本高的话也会这样的

网友F:
更换驱动,看电容显存GPU

网友G:
大部分都是GPU吧   反正我遇到10块花屏有8块GPU虚汗的

网友:
谢谢大家 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希望你的显卡是显存坏  那样这款卡还是很稳定的  我自己的GTX560很可惜 是GPU虚焊了  加焊后正常 但是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显存问题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了不死机?换个官网的驱动试试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换驱动,看电容显存GPU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部分都是GPU吧   反正我遇到10块花屏有8块GPU虚汗的

恩恩 我先检测下 谢谢

网友:
好来回复下哦

网友:
为什么显卡的GPU那么容易虚焊呢?都没听到内存虚焊的

网友:
bga试试了没?

网友(2015-12-31):
来自: 广东珠海 来自 广东珠海
我那张花屏GTX780终于修好了。说起来一波三折啊,最开始是和楼主一样的红短线花屏,换了一颗显存后不花了,但是装驱动有感叹号或者黑屏。后来加焊GPU无效,换完12颗显存无效,一狠心淘宝订了颗GTX780 TI的核心换上去了,还是一个鸟样!只好丢一边了,再后来某天突然量到一个小贴片电感(3.3V相关)开路,处理好以后居然完全OK了,现在已经1XXX咸鱼处理掉。顺便说一下,GTX780 TI的核心直接换到GTX780的PCB上原版BIOS可以亮机,可以装驱动,性能测试正常,但是不能显示GTX780 TI.刷780 TI的BIOS不能装驱动,估计PCB上有一些电阻不同,用来设置不同的核心代号的,因为没有条件对照只有这样用了。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