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怪问题

楼主(2015-11-24):
acer4520,amd cpu ,独显。版号:DA0Z03MB6E0开机0.44马上掉电。拆机去掉CPU,加电0.3不掉电,重新装上CPU机器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不掉电了。用上一天,又是0.4立马掉电。每次都要去掉CPU,通一下电机器才能正常。查过温控。换过CPU供电MOS管。没有解决问题,请各位高手给出个主意;

网友:
0.4到那里。电压还有没出来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我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
这机不是北桥爱坏吗?

网友:
去了CPU, 上一次电就好了,下面就不知该怎么弄了

网友A:
查查RTC电路,加焊桥

网友: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用示波器测下有没有干扰

网友:
最讨厌掉电

网友:
amd的为什么不换个u试试呢?到04不亮时测试各个条件啊。

网友:
amd的cpu爱坏,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个人认为两桥问题多数

网友:
查 桥 供电 。。。

网友:
桥问题吧!应该是

网友:
换个桥试试啊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这个机器桥容易坏,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0.4的时候测量电压,更换CPU

网友:
供电 显卡 试试吧

网友:
这款北桥爱坏 AMD的CPU也爱坏 建议换CPU试试

网友:
问题定在U以后,可以刷程序看下。

网友:
重植北桥吧

网友:
既然插拔下酒好了 我怀疑 是不是座子虚焊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CPU电源有没有干扰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确实问题很怪的啊,我也觉得是不是桥那边出问题了啊,特别是RTC电路啊

网友:
也是一个神奇的机子

网友:
北桥坏了
这种情况一般是北桥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要不然就是供电不稳定,你再仔细查下

网友:
先换下CPU,再加焊下桥,当然查好供电之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RTC电路,加焊桥
顶! 有些AMD平台的RTC这块有问题不出CPU供电。

网友:
个人 觉得是ec和南桥 部分哦 有功电不出 还考虑信号问题

网友:
这机不就是mcp67问题吗

网友:
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显卡 北桥干一番

网友:
这个鸡桥出问题的几率大

网友:
3合一的桥,容易出问题,修也用不了多久,换这个桥又 很贵

网友:
这机器我公司很早以前就不收了
MCP67特别容易出问题
芯片买不到就算重植球也会一直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