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B590 板号LA58 MB 11273-1附近的高清图,感谢。

楼主(2015-11-24):
联想B590 板号LA58 MB 11273-1在做BGA,不小心搞乱了2个电阻,位置在主板键盘插口旁,求高清图或点位,感谢。
注:2个电阻已多次调整位置都不行。

网友:
2个电阻,换也才两次,

网友A:
点位图或高清图都难,况且你也没传上来具体的位置图片。如楼上所说2个电阻掉换也就2次,还可以跑电路找其相连元件来分析是什么电阻。

网友B:
刚好在修这片,不过电。

网友:
我也换了好几次了,不过那位置的空位有点多,感谢楼上的兄弟,现在发现还少了一个元件,感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在修这片,不过电。

感谢啦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或高清图都难,况且你也没传上来具体的位置图片。如楼上所说2个电阻掉换也就2次,还可以跑电路找其相 ...

我也跑了线路,也照下楼图片焊接过电阻也对换过,现在有了图片才发现少一个电阻,怪不得怎么换都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