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掉电维修

楼主(2015-11-24):
昨天下午客户送来一台联想G475笔记本。。说不开机。通电触发看电流跑到0.38左右,然后停个五六秒钟掉电。。再次触发还是一样。。看笔记本后面有标签。之前在其他地方修过。然后给客户报好价格。打发客户走。拆机 。这机器CPU是板载的。祈祷不是CPU挂了就行。然后发现桥上面有焊膏。顺着上家的 。。我给桥加焊了下。电流能跑到0.4了。。过个几秒钟掉电。CPU也加焊了下。故障依旧。这机器没点位图。。图纸里面标注跟板子又有些不同。。然后感觉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掉电。。于是查图纸。各大供电都正常。。剩下就该查二级电压了。看图当查到待机3V转换出来的电压时。问题出来了U42 5678脚有3.3V正常。另一端只有1.5V了。这就不正常了。量它G级也有3v电压。按道理这管子该导通了。于是料板上找到一个换上去。不掉电了。电流跑到0.5左右,就不动了。这板子问题还不止一个啊。于是论坛下了BIOS刷上去。故障依旧。这让我没了思绪。去论坛逛了一圈。。这个机器还有通病呢。就是RTC电路有问题电池没电也会导致不开机。我量了下电池3V。。有电啊。无意中看到一个帖子上面故障跟我差不多。然后也是卡在0.5不动了。说是桥上面的一个电
容漏电导致。于是就把这个电容给去了。通电电流蹭蹭往上跳。接屏。完美亮机。此机到此修复。罪魁祸首呈上顺便给原机BIOS备份给大家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各位看官给点分。小子感激不尽

网友:
原机备份的BIOS

网友:
图片没上传上去,附带上了

网友:
BIOS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迅维网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啊

网友:
迅维是大家进步的摇篮啊

网友:
拆机先量一下桥上面一个电容电压,先去掉先,电容漏电会产生不明的故障。也是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电容难道也是通病

网友:
桥上面哪个电容?能拍个图片吗

网友:
是哪一个电容

网友:
不错,论坛又帮你一次

网友:
非常感谢,正需要这个BIOS

网友:
有桥上电容的位置吗?

网友:
论坛里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电容漏电,打对地值应该会低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漏电,打对地值应该会低点吧,

恩,对地几乎为零

网友:
桥上面的电容都查的到,这不是修板哦,是修桥哦,佩服前辈

网友:
呵呵,看来上家技术也不行

网友:
楼主把桥上面的通病电容标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看来那个电容也是通病了

网友:
BIOS正需要 谢谢

网友:
G极3V是不会导通的,楼主换管子后能正常,实在是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