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47 小MINI主机

楼主(2015-11-24):
小MINI主机 能听见开机苹果声音 输出HDMI信号 但是不输出,屏幕什么也不显示 求思路 在线等
苹果

网友:
你的外设备是好的吗?

网友:
嗯,迷你还没有修过,笔记本修的倒是不少啊,能听到开机声音,说明待机和开机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你查查U和显示这块啊

网友:
这个mini还真没有修过哎,,,,,既然能开机了,就是显示这方面的问题啊 ,找图纸慢慢查呗,

网友:
没有图纸,这种的不难修,搞不定发过来793565011

网友:
独显的很多都是显卡虚汗了 修好了多都是显卡

网友:
重点测小时部分

网友:
显卡干了没

网友:
mini还没有修到过,楼主修好了,告诉下

网友:
这个你看看 电压都有吗 我们 秀苹果 都很少 所以 经验不足啊

网友:
做系统试试

网友:
修好说一下

网友:
显卡坏了是不是amd的1005啥的?上次修过一台。。。